楼主(2009-05-04):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昨天给电脑装了WINCC  之后我在连接其他PLC怎么都连不上???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吗???郁闷

网友A:
具体什么叫连不上,你用编程软件连还是用Wincc连?

现在的人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连个问题都不会提,还要装郁闷

楼主:
我用松下编程软件连接松下PLC他说我什么MEWNET设备不对 我用三菱编程软件连接三菱PLC他说我什么内存不足但是我看端COM1显示又一切正常没有问题啊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松下编程软件连接松下PLC他说我什么MEWNET设备不对 我用三菱编程软件连接三菱PLC他说我什么内存不足但是我看端COM1显示又一切正常没有问题啊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這和Wincc無關~~這一點是肯定的。

网友B:
你连编程软件都连不上
怎么连WinCC
要先找出其中原因嘛
是不是端口设置不对
或是波特率有问题还是其他方面与原因
你要先解决呀

楼主:
我也是怀疑和它有关因为这个问题出现了2次我第一出现我把系统重新装了没有装WINCC就可以连上这次又是这样所以我只能怀疑是和它有关???端口显示也正常

网友C:
看看端口是否被占用!

网友D:
是不是com口被占用了、、楼上的试一试!

网友E:
检查通讯设置是否改变,重新设置通讯口.

网友F(2010-10-31):
原因有很多,要视具体情况,应将故障现象说清楚

网友G:
行不行呀!这都是嘛呀?你的是
这俩里面的那个???连不上的原因最好找本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