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各位工控达人,我在别人的程序上看到如此特殊指令,请问是什么意思?谢谢!!
DEDIV   D12   K123  D200
DADD   D200   K20   D28
FLT   D1   D14
MOV   D164   K4M0
MOV   D166   K4M32
TO   K0  K0  H3333  K1
TO   K0  K0  HOFF00  K1
TO   K1  K0  H1111  K1
DEMUL  D44  K100  D60
MOVP   K0  D107
MOV   K4X000  D160
SFWRP   K2Y000  D0  K10

网友A:
DEDIV   D12   K123  D200 //32位浮点数除法
DADD   D200   K20   D28  //32位浮点数除法//32位加法
FLT   D1   D14 //整数转换为浮点数
MOV   D164   K4M0     //传送D164至K4M0
MOV   D166   K4M32//传送D166至K4M32
TO   K0  K0  H3333  K1//写数据到特殊单元
TO   K0  K0  HOFF00  K1//写数据到特殊单元
TO   K1  K0  H1111  K1//写数据到特殊单元
DEMUL  D44  K100  D60//32位浮点数乘法
MOVP   K0  D107//传送K0至D107
MOV   K4X000  D160//传送K4X000至D160
SFWRP   K2Y000  D0  K10//移位写入
  •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的真的是高人啊!!佩服

楼主:
    这些指令我在FX系列的书上怎么找不到呀,另外MOV和MOVP有什么区别呀?
    DEDIV   D12   K123  D200 //32位浮点数除法
    DADD   D200   K20   D28  //32位浮点数除法//32位加法
    FLT   D1   D14 //整数转换为浮点数
    MOV   D164   K4M0     //传送D164至K4M0
    MOV   D166   K4M32//传送D166至K4M32
    TO   K0  K0  H3333  K1//写数据到特殊单元
    TO   K0  K0  HOFF00  K1//写数据到特殊单元
    TO   K1  K0  H1111  K1//写数据到特殊单元
    DEMUL  D44  K100  D60//32位浮点数乘法
    MOVP   K0  D107//传送K0至D107
    MOV   K4X000  D160//传送K4X000至D160
    SFWRP   K2Y000  D0  K10//移位写入

网友C:
    MOV是一般数据传送指令,MOVP是脉冲型数据传送指令,只在脉冲上升沿传送一次.

楼主:
    谢谢4楼的!
    MOV   D164   K4M0     //传送D164至K4M0,中K4M0是什么意思?
    MOV   D166   K4M32//传送D166至K4M32,中K4M32是什么意思?
    TO   K0  K0  H3333  K1//写数据到特殊单元,中 K0  K0  H3333  K1是什么意思?
    TO   K0  K0  HOFF00  K1//写数据到特殊单元,中K0  K0  HOFF00  K1是什么意思?
    TO   K1  K0  H1111  K1//写数据到特殊单元,中K1  K0  H1111  K1是什么意思?
    MOV   K4X000  D160//传送K4X000至D160,中 K4X000  D160是什么意思?

    谢谢了

楼主:
    有哪位大侠进来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D:
    看一下FX编程手册特殊模块手册
    本站下载区有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E:
    K0  K0  H3333  K1
    K0是 单元号
    K0是 传送源
    H3333是 传送地点
    K1是 传送点数 1代表16位

    K后面的数字代表是十进制的
    H后面的数字代表是十六进制的

    FROM是读取 特殊单元数据
    TO是写入 特殊单元数据

网友F:
    真是高呀。我学习了。
    相信自我!

网友G:
    K0 K1估计也是AD DA

网友H:
    哪位高人能帮我看下,语句MOV K50 U0E\G1这句中的U0E\G1是什么含义??我知道他是一个特殊功能模块的指令,但是怎么也弄不明白代表的含义,谢谢!!

网友I:
大家都是高手

楼主:
让大家见笑了!现在明白了,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J:
要得!学习一下!

网友K:
movp是 脉冲数据传送指令
这些指令挺常用啊 可以代替计算器用了 呵
引用 楼主:
这些指令我在FX系列的书上怎么找不到呀,另外MOV和MOVP有什么区别呀?
DEDIV   D12   K123  D200 //32位浮点数除法
DADD   D200   K20   D28  //32位浮点数除法//32位加法
FLT   D1   D14 //整数转换为浮点数
MOV   D164   K4M0     //传送D164至K4M0

网友L:
高手解题,不错啊!

网友M:
看一下FX编程手册和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G:
特殊什么~~~

网友N(2010-11-25):
引用 楼主:
谢谢4楼的!
MOV   D164   K4M0     //传送D164至K4M0,中K4M0是什么意思?
MOV   D166   K4M32//传送D166至K4M32,中K4M32是什么意思?
TO   K0  K0  H3333  K1//写数据到特殊单元,中 K0  K0  H3333  K1是什么意思?
TO   K0  K0  HOFF00  K1//写数据到特殊单元,中K0  K0  HOFF00  K1是什么意思?

K4M0=M0-M15
K4M32=M32-M47
K0 K0 H3333 K1=模块号+通道号+16进制数+传送点数
K0 KO H0FF00 K1,同上

网友O:
看看书就知道了

网友P:
真是高呀。我学习了。

网友Q:
高人啊,可以加我qq吗?我跪求高人指点,本人qq 646612568

网友R(2011-02-06):
这里的高手真多呀

网友S:
将h3333写入o#特殊模拟块的BFM#0中!
BFM#0  :模拟量组态通道模式设定!
H3333 : 将FX2N-4AD的通道都关闭!

网友T:
24楼说的很好!

网友U:
高手如林,学习了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网友V:
看书有时候看不懂逻辑太乱,头都大了,我有本FX2N的看了好久简单的指令都能等就是逻辑运算有点难啊。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W:
我刚开始学 还是不理解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X:
肯学是好事,有些指令一辈子都有可能用不上

网友S:
有时间大家看看模拟量的使用手册!自己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