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5扩展摸块

楼主(2009-05-05):
各位大哥,我是三一重工的,今天我公司的珩磨机235扩展摸块坏了,但只有231扩展摸块,那台设备没有模以输出,能用231扩展摸块代替235扩展摸块吗,怎么设制,下面八个开关怎么用
问题补充:我装上231还是不行,能不能改动程序就可以了呢,怎么改

网友A:
是可以代替的
拨码开关设置正确就行
但测量的信号要是同一范围的
比如都是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