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点损坏问题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楼主(2009-05-05):
FX3U输入点老是损坏(采用漏型接法)。
当是检查外部电路时外部的开关也坏掉了(一直为常通状态),由于当时手头上没货就没把开关换掉,只是换了一个输入点,现在刚换的输入点没两天又坏掉了,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A:
不知道 坐着沙发等待解决方法

网友B:
一般就是高压串入信号回路!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带的感性负载?如果是,建议加上一个续流二极管。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楼主:
就是经常用到得磁力开关三个串在一起的 只不过三个都坏掉了(一直为常通的状态)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D:
搞不清楚,估计现场应该可以发现问题点

网友E: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F:
没说清楚啊

网友G:
很有可能是外围线路引起的故障,你用中继到一下(转换)看看输入点问题所在.

网友H:
不怎么明白

网友I:
没看明白

网友J:
FX3UC的还没实际使用过。不了解。
I/O点损坏问题

网友K:
建议先加中间继电器隔离,检查电路中是否有高压进入

网友L:
强烈建议先加中间继电器隔离,然后观察.

网友M:
短时间接地,造成电流过大,烧毁输出点

网友N:
没接触过输入点坏的情况,输出倒是常有

网友O:
你可以加一个隔离继电器试一下,

网友P:
加装中继

网友Q:
顶起啊,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R:
加隔离继电器

网友S:
最大可能就是串入高压电了,仔细查找应该可以知道。

网友T:
加个吸收回路吧

网友U(2009-06-15):
检查电路中是否有高压进入

网友S(2009-08-23):
最大可能是窜入高压了

网友V:
感性负载也有这个现象吧

网友W:
八成是负载电流太大,或者短路造成的
查查负载吧

网友X:
估计电压不是很干净。可以考虑加个变压器和滤波器,稳压后给plc

网友Y:
我感觉最省事、省钱的方法就是加一个继电器,做转换隔离处理。不过你的设备运行响应时间就长了一些。

网友Y:
最省钱、省事的办法就是加隔离继电器,但你的设备响应时间就稍长了一些。

网友Z:
窜入高压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A:
很少听到输入点坏掉呀,等待

网友AB:
检查一下你的输入电压电流是否在许容范围内(一般说明书上会有)?如果不正确请按要求更正!再者考虑负载的稳定性,感性负载较容易造成io损坏!
ygwpxq

网友AC:
楼主查到是啥原因也不在此告知同仁,我觉得不够意思。

网友AD:
我个人的看法:1,是信号输入的端口的话,有可能是高压进入了,2,是输出的端口,可能的原因是启动交流接触器引起的,建议采用小型继电器来启动交流接触器,2。1可能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AE:
你的输入回路与强电回路并行。没有屏蔽,造成输入光耦击穿,应该将输入回路与强电特别是氩弧焊,变频器分开,屏蔽

网友AF:
会不会是电压过大,烧掉开关,导至输入点受影响啊!
我也是刚学不久的,不知是不是?

网友AG:
35楼说的很有道理,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