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I0.0按下,Q0.1没有反应?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程序没问题,检查一下I0.1是不是闭合了?
为啥不把I0.0直接接到输入端?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I0.1没有闭合,大家帮我再看看啊!为什么Q0.1没有反应?

网友B:
貌似你的程式需要I0.0按3次Q0.1才會有輸出~~

Regards

楼主:
没用,按N次,都没有用!

网友A:
初看程序以为,M0.0脉冲宽度过窄,可能不会有反应,
但经试验,其结果和将I0.0直接接入一样,
I0.0 3个脉冲后Q0.1长久打开1,需要i0.1输入后才能关闭。
我用的型号是224XP.,也许是不同型号结果不同?不会吧?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Q0.1 没反应======》》C0是否可以正常计数?

C0不能正常计数=====》》I0.0确实按下了有输入信号?  I0.1确实没有输入信号?

I0.0确实按下了有输入信号,  I0.1确实没有输入信号=====》》》PLC打到RUN上了?

楼主:
程序修改如下,说明:
1.I0.0和I0.1是连接的常开的点动按钮
2.cpu226型号
3.I0.0按下时,I0.1没有按下(复位是没有动的)
大家帮我再看看!

网友A:
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I0.1灭,Q0.1已经点亮,按动I0.0就没反应了

你取消上升沿试试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回复8楼:你说那种情况是对的;
可是我这种程序是对的,检测上升沿的作用?为什么没有这功能呢?3次依然没有反应啊

网友D:
我根据楼主给出的程序作了仿真演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