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2009-05-05):
各位大哥哥呀。。好心人呀~~
请问一下SEGL中的7段数码管是怎么连接线的吗???谁能说说他的详细连接图吗???

网友A:
百度里搜一下,一大堆!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
不是哪个呀..就是三菱手册里的哪个SEGL指令中的接线是该怎么接的呀..指令中的输出中只有8421四条线~但七段数码管却有七条线呀??请问各位大虾其中到底是怎样接线的???
山登绝顶人为峰

网友B:
看编程手册,有解释

网友C:
看编程手册里面有接线图。

网友D:
这个不是单个的LED显示,而是四位一组的LED组,类似液晶,有使能段和数据输入段,具体接线要看显示器的说明书,8421能够转换出的数字范围是0-----9999的数值。另外的四个线为使能端,带锁存的。

网友E:
把阴极、使能端分别连到一块,其他别管
紧急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