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的程序传送问题

楼主(2009-05-05):
我公司的一台OMRON CQM1H--51 CPU 运行是突然中断,我想先清掉内存,再从EEPROM传程序到CPU中,可又不知怎么操作。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先跟PLC连上线再在编程模式下点PLC下面的清除内存就好了
不过如果有密码就麻烦了
听说是没有破解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