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泰pws6800c手册!!!

楼主(2009-05-05):
求助:那位大虾有海泰pws6800c手册或者知道下载地址的请告诉我!!!
此外请教一下:我用232、USb怎么都不能将人机里面内容读到电脑里呢?
在设定里面我分别选择了download\uploa端口com1、com2、usb
用的软件是ADP6

网友A:
你的指撥開關SW7設置為ON了嗎?
將你的SW7設置為ON,然后重新Upload
Regards

网友B:
上海泰克网站下

网友C:
就是上海泰克网站就有的下载了

楼主:
各位大虾:我搜索到好多网站,搞不清是那个海泰克网站!能否说具体点!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D:
http://www.hitechsite.com/web/web_hitech_ch.nsf/AllDocuments/F1DB012B244ACF55C1257206003C5F2E

楼主:
谢谢楼上帮助!找到要用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