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請問各位大俠旋轉編碼器怎樣通過A,B相而得到正反轉.是A ,B相分別記數嗎?

网友A:
首先,你的編碼器要輸出AB相信號,同時你的PLC也要有AB相計數的能力。

如果不能滿足,就別折騰了。

其次,滿足條件后,你的PLC中自然會有計數器對其技術的,判斷是正向計數還是反向技術,就知道正反轉了。

Regards

网友B:
有道理赞同

网友C:
A和B相差90度的相位,所以只要看一下在90度相位内,先接受到的是A相还是B相的上升沿脉冲就可以知道旋转的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編碼器要輸出AB相信號,同時你的PLC也要有AB相計數的能力。

如果不能滿足,就別折騰了。

其次,滿足條件后,你的PLC中自然會有計數器對其技術的,判斷是正向計數還是反向技術,就知道正反轉了。

謝謝你了.就是看M82**是否得電是嗎?得電就是反轉,不得電就正轉.

网友D:
赞成一楼的

网友E:
学习了O(∩_∩)O哈!

网友F:
3楼正解.

网友G:
...将编码器的A,B相信号分别接入数字示波器的两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