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关于台达串口通讯与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9-05-05):
我用的是台达ASDA_AB系列驱动器,想利用CN3接口(为了省线暂不用CN1接口),从串口CN3与RS232通信读取编码器信号,请问这样可以读到吗?我看了说明书,但还是迷迷糊糊的,请前辈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A:
那位高手出来解答啊

楼主:
我又研究了下说明书,好像有点眉目了,我的理解是:
在群组0:监控参数P0-02是“驱动器状态显示”,之后P0-04~P0-08是“状态监控寄存器”,其中在P0-02里可选显示参数:电机反馈脉冲数、旋转圈数、脉冲命令脉冲计数、电机转速、平均负载等等,只要在P0-04~P0-08设置相应的参数就能从程序读到编码信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用,还有对不对?请过路朋友雅正!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