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我装了三菱编程软件,版本是GX Developer v8.34.仿真软件版本是:GX Simulator6-C,我打开下载的程序时,常有不支持指令的情况,如PLSV等,请高手指点一下,仿真软件还有哪些指令不支持.

网友A:
仿真不是万能的,还是买一个屏吧

网友B:
仿真软件好用但不是万能的。
建议多在实物上下功夫。

网友C:
用仿真软件先熟悉基本的指令应用,在研究复杂的。

网友D:
仿真不支持哪些指令,请你自己去翻阅GX Developer使用手册的下半部分——GX Simulator使用手册中关于限制的章节。

大片文字需要打入,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自己有时间翻翻手册即可。

Regards

楼主:
什么手册上有?你说的手册没看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不支持哪些指令,请你自己去翻阅GX Developer使用手册的下半部分——GX Simulator使用手册中关于限制的章节。

大片文字需要打入,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自己有时间翻翻手册即可。

Regards

你说的GX Developer使用手册的下半部分——GX Simulator使用手册哪有啊?手册叫什么名字?

网友E:
这个其实没必要问的
你有用到的时候仿真不了又能怎么样呢
当你有用到这个指令的时候就算是仿真不了你也还是要用这个指令啊
问了跟没问又能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F:
一个一个的试验过去。我以前就是这么从头到尾做过一遍的。可惜记录的不支持的指令忘记放哪里去了。

网友G:
这个你要查看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