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C FX的供电电源问题

楼主(2009-05-05):
新手报到 在这里先和各位前辈问个好
三菱FX1N PC的供电电源是220V的这个应该没错吧 但是今天我用电笔测的时候发现PC电源得L端和N端都带电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可能是PLC相零线中的零线断了

网友B:
检查零线是否断路或者虚接。

网友C:
PLC能正常工作,是不是用了隔离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能正常工作,是不是用了隔离变压器。

楼主:
我们那两台机器都是这个样子 不会有零线断的问题

楼主:
好像是用了隔离变压器了 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E:
有使用万用表测量过吗?还有是否使用的两相110v的电源?

楼主:
你只的是用万用表测量哪里呀 用得就是220的

网友E:
就是你的L & N分别对地量测的电压

楼主:
没测过 如果用了隔离变压器得话会出现我说得那种情况吗

网友F:
是用了隔离变压器原因.但对系统没有影响.

网友G:
对呀用万用表测好一点
零线对地是没有电压的
只有火线结地才有
如果两条都有那就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用了隔离变压器了 和这个有关系吗
用了隔离变压器就这样.我们的与你讲的一样.感应电.

网友I:
感应电压来的

网友J:
应该是用了隔离变压器的原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对地电压来判断,或者顺着电源线查找。

网友K:
我们厂设备都不用0线的,PLC全用二相200V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