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前辈们看一下

楼主(2009-05-05):
FX2N的CPU灯常亮,电源指示也亮,运行指示不亮,没输入,也没输出,这是PLC的什么地方坏了,该怎样做

网友A:
运行开关打开了没有呢?

网友B:
运行灯不亮!!!!那就是说没有运行,是吧

楼主:
运行开关打开了,指示不亮

楼主:
也运行不了

网友C:
没遇到过!

网友D:
如果运行开关已经打开但还是没有运行指示。那你写个程序上载后接个输出,看实际是否有输出(测试是否指示灯坏了);如果还是没有,那你就检查一下PLC内部的通信板是否有问题了。
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E:
PLC 程序出错或PLC类型设置有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F:
很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多查找一下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