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我的电脑没有COM接口,连接三菱FX1N 60MR  PLC 时显示无法指定com接口,我用的是三菱的是sc09与rs232的usb转换器

网友A: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

网友B:
对的  通讯com*一定要对号入座

楼主:
我知道,可是不行啊。是不是端口被占用啊,我在设置的时间有两个端口正在使用啊,是不是这里的原因。
引用:1楼  发表于: 昨天 只看该作者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

这个没问题啊,但是还是显示com接口不对,不知版主能否给个建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是不行啊。是不是端口被占用啊,我在设置的时间有两个端口正在使用啊,是不是这里的原因。
引用:1楼  发表于: 昨天 只看该作者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

把原来的占用COM1的端口修改为别的端口号,把你的通讯软件的通讯端口修改为COM1。

楼主:
好吧,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

是不是RS232转换器不好用啊,怎么还是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