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帮忙注解一下红线的程序意思

楼主(2009-05-05):
请帮忙注解一下红线的程序意思,谢谢

楼主:
网站好慢丫!又发不了图片!

网友A:
这些大多是读写特殊模块的指今,你不给出模块型号很难猜出来的。

楼主:
FX2N-4DA;FX0N-3A;FX2N-1HC只有这三样

网友B:
是模拟量模块的程序

楼主:
是的!但是不明其意思

网友C:
前边那三条为间断读入模块数据传入D0,
后边的为由PLC写入模块。
下载积分:+1(lwj) 热心助人!

楼主:
还是不明白
请高手能在图上标上注解!谢谢

网友D:
FROM K2 K0 K2M3000 K1
这个的知道。 k2是指模块NO.2
K0是指BFM#0数据。
应该对于着FX0N-3A。也就是说NO.2上的模块是FX0N-3A。
TO K2 K17 H00 K1将H00写入BFM#17,选择A/D输入通道1;
TO K2 K17 H02 K1将H02写入BFM#17,启动A/D通道1的转换处理。
你下载一个特殊模块的说明书。第一个例子说得很清楚。
下载积分:+2(lwj) 优秀文章!

网友D:
不知道我说的对你有没有用。你的头像是妹妹。所以就给回一下了。讨论呀。很少碰多用特殊模块的。

楼主:
为什么 K2M3000与D0有关连!

楼主:
为什么MOV K2M3000 D0这是传什么?

网友E:
看不太清,但有一点肯定,FROM和TO后紧跟的K2分别是指源或目标模块的地址,FROM来自第几个模块,TO送往第几个模块

网友F:
是 特殊模块的读取 写入指令....具体要看是什么模块的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G:
MOV K2M3000 D0
K1 代表4个
K2 代表3个
K3 代表12个
K4 代表16个
D0是一个16位的
MOV K2M3000 D0 ,就是把M3000起的12个位传送给D0
下载积分:+2(lwj) 优秀文章!

网友H:
黄埔的啊,我也是诶

网友I:
我靠,严重的视觉问题。丫丫的歌呸,根本看不清楚嘛....

网友J:
看不清楚啊!
人与自然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V K2M3000 D0
K1 代表4个
K2 代表3个
K3 代表12个
谢谢!传12个位给D0有什么用?

网友G:
读出来的是时候是16位,但由于这个模块的精度只有12位,所以先读出K4M0,再传送K3M0,这样就读到16位中的12位
下载积分:+2(lwj) 优秀文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