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用FX1N或FX3U等内置的定位功能不可能做到极高精度的定位。无论是CPU的运算周期还是输出的方波波型都不是很完美,有时岐变会很大,再遇到诸如干扰等情况,会会多多少少的。这是先天的问题,否则那么多仰贵的定位模块卖给谁?因此如果你想做到定位精度很高还是要采用FX2N-10/20GM或者10PG的好。

网友A:
..怎么跟我发的帖子名字 一模一样..呵呵

网友B:
前段时间不是有个哥们用SIEMENS 300做红绿灯么,

这个主要看你的应用场合,性价比和精度要求.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是什么行业定位,我遇到过印刷机定位不准的问题,原因是因为扫描周期的影响,不过我用的是欧姆龙的PLC,最后采用了高速计数器中断才解决了问题。我的工艺是双色印刷机,因为是双色,所以在每张纸上印刷的文字的相对位置必须完全一样,因为PLC扫描周期的影响,有时候伺服工作的早一点,有时候晚一点,结果印的位置就发生了偏差了。

网友D:
不会吧,可能有些环节处理有问题

网友E: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2009-08-04):
伺服电机老是定位不准??有的时候准 有的时候会走过头几个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