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PN和PNP的各类传感器的接法!

楼主(2009-05-06):
在工作中经常碰到NPN和PNP类型的传感器,我想咨询下各位朋友,那个NPN和PNP传感器的能否有什么办法互换吗!?
假设设备上使用的是NPN的但是手边只有PNP的,这可怎么办!有什么转换方法吗!?
谢谢了!

网友A:
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就用继电器转换。

网友B:
通过偏制电阻也是可行的,当然要计算好电阻各项参数才可以确保感应器和电阻不容损坏,加个小光电偶也可以,不过这就要做一块小板才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就用继电器转换。
朋友怎么转换呢!??

网友C:
可以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D:
通过偏制电阻也是可行的,当然要计算好电阻各项参数才可以确保感应器和电阻不容损坏,加个小光电偶和1个4。7K的小电阻也可以,不过这就要做一块小板才比较好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说的方法难度可不小哦!说的好像不具体!
具体的怎么做呢!

网友E:
还是加个中继电器,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F:
对啊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用一个中间继电器来转换一下嘛.
人与自然

网友G:
尽量找原件代换。互换就要转换信号才行

网友H:
一般NPN型为无电压输出,PNP型为有电压输出,PNP型的加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I:
要看你使用的场合,不是在短时间内频繁动作的就可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J(2009-06-29):
这个我有经验 编码器线驱动都可以改成PNP NPN 需要的朋友 请打开附件

网友K:
同2楼,加电阻。
以NPN改为PNP为例,将24V+串电阻后与NPN信号相并联接到输入点上,则可以达到PNP的效果。

网友L:
感觉互换的难度好大

网友M:
加个中继最简单省事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N:
可以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O:
可以互换,只是增加一下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