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PLC

楼主(2009-05-06):
请问:有输出电压是110V的PLC吗??

网友A:
没有听说过
只见过220 跟24V的

网友B:
富士SPH系列中的SSR輸出可以使用AC110作為輸出用額定電壓,繼電器輸出可以使用DC110
問題在于SPH的價格或許您不能接受,一般建議您使用中間繼電器進行過渡。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