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6):
(060111
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别忘给我加分)
一、选择题
1. 一含源二端网络,测得开路电压为100V,短路电流10A,当外接10欧负载电阻时,负载电流为(  5 )A 。
(A) 10             (B)  5         (C )20           (D) 2
2.共发射极放大器中,当负载电阻增大时,其电压放大倍数的值将(增大  )。
(A)不变             (B)减小                                      (C)增大             (D)迅速下降
3.如果一直线电流的方向由北向南,在它的上方放一个可以自由转动的小磁针,则小磁针的N极偏向(西方  )。
(A) 西方           (B)  东方         (C ) 南方       (D)北方
4.磁阻的单位是(1/亨 )。
(A)亨/米           (B)  1/亨          (C )米/亨        (D)亨
5.一直导体放在磁场中,并与磁力线垂直,当导体运动的方向与磁力线方向成(90° )夹角时导体中产生的电动势最大。
(A)90°           (B)30°           (C )45°          (D)0°
6.与自感系数无关的是线圈的(电阻  )。
     (A)几何形状      (B)匝数         (C)磁介质           (D)电阻
7.电感为0.1H的线圈,当其电流在0.5秒内从10 A变化到6 A 时,线圈上所产生电动势的绝对值为(0.8V  )
(A)4V           (B)0.4V     (C )0.8V           (D)8V
8. 变压器的铁芯采用绝缘硅钢片叠压而成,其主要目的是(减少磁阻及铁耗   ).
(A)减少磁阻和杂散损耗。              (B)减少磁阻及铜耗。                      (C)减少磁阻及电阻。                  (D)减少磁阻及铁耗。.
9.JSS-4A型晶体管h参数测试仪中的直流放大器采用了(差动  )放大器.
(A)交流          (B)脉冲        (C )差动          (D)功率
10.JT-1型晶体管图示仪输出集电极电压的峰值是( 200  )伏。
   (A)100          (B)200            (C )500           (D)1000

12.使用SBT-5型同步示波器观察宽度为50微秒、重复频率为5000HZ的矩形脉冲,当扫描时间置于10毫秒(扫描微调置于校正)时,屏幕上呈现(约5厘米宽度的单个脉冲   )。
     (A)约5厘米宽度的单个脉冲            (B)约10厘米宽度的单个脉冲                                      (C)约5厘米宽度的两个脉冲             (D)约10厘米宽度的两个脉冲
13.观察持续时间很短的脉冲时,最好用(同步  )示波器。
   (A)普通          (B)双综           (C )同步           (D)双线
14.SR-B型双踪示波器观察频率较低的信号时,“触发方式‘ 开关在‘(自动   )’位置较为有利。
(A)高频         (B)自动           (C )常态          (D)随意
15.在实际调整模拟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时,一般是以(IC  )为准。
(A)Ib            (B)IC             (C )Uce           (D)Ube
16. 直流差动放大电路可以(放大差模信号,抑YI制共模信号  )。
(A)放大共模信号,抑YI制差模信号。(B)放大差模信号,抑YI制共模信号。                                      (C)放大共模信号、差模信号。      (D)抑YI制共模信号、差模信号。
17.集成运算放大器是一种具有(高放大倍数的直接  )藕合放大器。
    (A)高放大倍数的阻容              (B)低放大倍数的阻容                                       (C)高放大倍数的直接              (D)低放大倍数的直接
18.  串联型稳压电路中的调整管工作在(放大  )状态。
(A)放大          (B)截止         (C )饱和         (D)任意
19.或非门RS触发器的触发信号为(正脉冲    )。
(A)正弦波        (B)正脉冲       (C )锯齿波       (D)负脉冲
20.多谐振荡器是一种产生(  尖顶脉冲  )的电路。
(A)正弦波        (B)矩形脉冲     (C )锯齿波       (D)尖顶脉冲
21.计数器主要由(触发器   )组成。
(A)RC环形多谐振荡器。           (B)石英晶体多谐振荡器。                                     (C)显示器。                     (D)触发器。
22.如果需要寄存两位二进制数码,需要( 2    )个触发器。
(A)1           (B)2           (C )4            (D)8

23.简单逆阻型晶闸管斩波器的调制方式是(可人为地选择  )。
(A)定频调宽                (B)定宽调频
(C)可人为地选择            (D)调宽调频
26.电力场效应管MOSFET(无二次击穿  )现象。
(A)有二次击穿                (B)无二次击穿
(C)防止二次击穿              (D)无静电击穿
27.电力场效应管MOSFET在使用和存放时,要防止(静电击穿     )。
(A)时间久而失效              (B)二次击穿
(C)静电击穿                  (D)饱和
28.斩波器中若用电力场效应管,应该(降低对滤波元器件
  )的要求。
(A)提高对滤波元器件              (B)降低对滤波元器件
(C)提高对管子耐压                (D)降低对管子耐压
29.在电力电子装置中,电力晶体管一般工作在(开关  )状态。
(A)放大       (B)截止          (C )饱和           (D)开关
30.以电力晶体管组成的逆变器适合于(中    )容量的场合。
(A)特大       (B)大           (C )中              (D)小
31.电力晶体管(不必有专门的强迫换流      )电路。
(A)必须有专门的强迫换流      (B)不必有专门的强迫换流
(C)必须有专门的强迫换压      (D)必须有专门的强迫换阻
32.绝缘栅双极晶体管的开关速度(低于  )电力场效应管。
(A)稍(SHAO1)高于      (B)低于     (C )等于     (D)远高于
33.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具有(电力场效应管和电力晶体管  )的优点。
(A)晶闸管            (B)单结晶体管
(C)电力场效应管      (D)电力场效应管和电力晶体管
34.修理变压器分接开关时,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75%,开关在空气中爆露时间不得超过( 24  )小时。
(A)8          (B)16       (C )24       (D)48
35.三相电机温度过高或冒烟,造成故障的可能原因是:(三相异步电动机断相运行)
(A)三相异步电动机断相运行            (B)转子不平衡
(C)定子、转子相擦                    (D)绕组受潮

36.变压器的短路试验是在(低压侧短路    )的条件下进行的。
(A)低压侧短路            (B)高压侧短路
(C)低压侧开路            (D)高压侧开路
37.发动机的基本工作原理是:  (电磁感应  )
(A)电磁感应              (B)电流的磁效应
(C)电流的热效应          (D)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
38.换向器在直流电机起(整流   )的作用。
(A)整流                  (B)直流电变交流电
(C)保护电刷             (D)产生转子磁通
39.串励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是(    )。
(A)一条直线        (B)双曲线        (C)抛物线      (D)圆弧线
40.并励发动机输出电压随负载电流增强而降低的原因有( 3  )个方面。
(A)2          (B)3       (C )4       (D)5
41.直流电动机回馈制动时,电动机处于(  发电  )状态。
(A)电动          (B)发电        (C )空载       (D)短路
42.测速发电机有两套绕组,其输出绕组与(高阻仪表    )相接。
(A)电压信号      (B)短路导线    (C)高阻仪表   (D)低阻仪表
43.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转子通常做成(鼠笼   )式。
(A)罩极         (B)凸极         (C)线绕       (D)鼠笼
44.旋转变压器设计为两极隐极式结构,其定子、转子绕组均为两个在空间相隔(90°  )电角度的高精度正弦绕组。
(A)90°         (B)60°         (C)45°       (D)30°
45. 自整角机按其使用的要求不同可分为(  2  )种.
(A)3            (B)4            (C)2          (D)5
46. 反应式步进电动机的步距角θ大小与转子齿数Z的关系(成反比  ).
(A)成正比                   (B)成反比
(C)齿数的平方成正比          (D)齿数的平方成反比
47. 直流力矩电动机是一种能够长期处于堵转下工作的(低转速大转矩  )直流电动机.
(A)高转速大转矩                   (B)高转速小转矩
(C)低转速大转矩                   (D)低转速小转矩
48. 感应子中频发电机电枢(SHU)绕组内所感生电动势频率f为(   )赫兹(CI).
(A)f = z2n / 60                  (B)f = 60n / p
(C)f = 60f2/z2                    (D)f = 60z 2 /n
49.无换向器电动机的轴上带有(   )。
(A)转速表                        (B)制动器
(C)转子位置检测器                 (D)起动器
50.三相异步换向器电动机调速到最低转速时,其转动移刷机构使同相电刷间的张角变为(180°   )电角度。
     (A)-180°            (B)180°       (C)0°         (D)90°
51.在变频调速中的变频器(都只具有调压和调频的功能  )。
(A)只具有调压的功能              (B)只具有调频的功能
(C)都具有调压和调流的功能        (D)都只具有调压和调频的功能
52.直流电动机调速所用的斩波器主要起(   )作用。
(A)调速电阻      (B)调电流       (C)调电抗         (D)调电压
53.三相并励(li)换向器电动机调速适用于(    )负载。
(A)恒转矩    (B)逐渐增大转矩    (C)恒功率    (D)逐渐减小转矩
54.变频调速中的变频电源是(市电电源与交流电机   )之间的接口。
(A)市电电源                   (B)交流电机
(C)市电电源与交流电机        (D)市电电源与交流电源
55.直流电动机用斩波器调速时,可实现(无极调速   )。
(A)有极调速   (B)无极调速   (C)恒定转速   (D)分挡调速
56.发电机—电动机调速系统是一种典型的(开环  )调速自控系统。
(A)开环       (B)半闭环     (C)单闭环      (D)全闭环
57.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是通过稳定直流电动机电枢电压来达到稳定转速的目的,其原理是电枢电压的变化与(转速的变化成正比)。
(A)转速的变化成正比         (B)转速的变化成反比
(C)转速的变化平方成正比      (D)转速的变化平方成反比
58.在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中加入电流正反馈的作用是利用电流的增加,从而使转速(减少),使机械特性变硬。
(A)减少         (B)增大         (C)不变      (D)微增大
59.在调速系统中,当电流截止负反馈参与系统调节作用时说明调速系统主电路电流(过大  ).
      (A)过大          (B)过小         (C)正常       (D)为零
60. 无静差调速系统中,积分环节的作用使输出量(直线  )上升,直接输入信号消失.
      (A)曲线          (B)抛物线       (C)双曲线     (D)直线
61. 带有速度、电流双闭环调速系统,在起动时调节作用主要靠(电流)调节器产生。
      (A)电流      (B)速度    (C)负反馈电压  (D)电流、速度两个
62. 感应同步器主要参数有动态范围、精度及分辨率,其中精度应为(0.1 )um.
      (A)0.2          (B)0.4         (C)0.1          (D)0.3

63.CNC数控机床中的可编程控制器得到控制指令后,可以去控制机床(换刀,油泵升起  )。
(A)工作台的进给              (B)刀具的进给
(C)主轴变速与工作台进给     (D)刀具库换刀,油泵升起
64.早期自动生产流水线中矩阵式顺序控制器的程序编排可通过(二极管  )矩阵来完成程序的存贮及逻辑运算判断。
(A)二极管        (B)三极管      (C)场效应管      (D)单结晶体管
65.交流双速电梯运行速度一般应小于( 1   )M/S以下。
(A)1            (B)2            (C)2.5           (D)3
66.交流集选电梯,当电梯(自由状态)从3层向上运行时,2层有人按向上呼梯按钮,4层有人按向下呼梯按钮, 5层有人按向上呼梯按钮同时轿厢有人按1层按钮,电梯应停于( 5  )层.
(A)5            (B)4            (C)2           (D)1
67. 为了保证PLC交流电梯安全运行,( 终端限位行程开关)电器元件必须采用常闭触点,输入到PLC的输入接口.
(A)停止按钮                  (B)厅外呼梯按钮
   (C)轿厢纸令按钮              (D)终端限位行程开关
68. 在轿厢以(100%   )额定速度下行,人为使限速器动作来进行限速器安全钳联动作试验.
   (A)115%           (B)100%           (C)125%          (D)150%
69.通常所说的486、586微机,其中486、586的含义是(芯片的规格    )。
(A)主存大小                 (B)芯片的规格
   (C)硬盘的容量                (D)主频
70.一个完整的计算系统包括(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   )。
(A)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       (B)主机、键盘及显示器
   (C)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       (D)模拟电路部分和数字电路部分
71.PLC可编程控制器,整个工作过程分五个阶段、当PLC通电运行时,第一个阶段应为(自诊断  )。
(A)与编程器通讯                 (B)执行用户程序
   (C)读入现场信号                 (D)自诊断
72.在梯形图编程中,常开触头与母线连接指令的助记符应为(LD  )。
   (A)LDI           (B)LD           (C)OR          (D)ORI
73.工时定额通常包括作业时间、(布置工作地  )时间、休息与生活需要的时间、以及加工准备和结束时间等。
(A)辅助                     (B)布置工作地
   (C)停工损失                 (D)非升产性工作时所消耗。

74.在载荷大,定心精度要求高的场合,宜选用(花键   )联接。
   (A)平键           (B)半圆键          (C)销          (D)花键
75.带传动的优点是(传动平稳  )。
(A)传动比准确       (B)结构紧凑       (C)传动平稳    (D)效率很高
76.中心距较大,温度不高又要求传动平动应采用(带   )传动。
(A)链               (B)带             (C)齿轮        (D)蜗杆
77.一对直齿圆锥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是(m1 = m2 = m; a1 = a2 = a. )。
(A)m1 = m2                         (B)a1 = a2
  (C)m1 = m2; a1 = a2                (D)m1 = m2 = m; a1 = a2 = a.
78.在蜗杆传动中,蜗杆的齿轮不变情况下,蜗杆传动比越大,则头数(少  )。
    (A)少           (B)大          (C)不变          (D)更大
79. 剖(POU)分式轴瓦两端的凸缘的作用是(防止轴瓦的轴向移动   )。
    (A)增加轴瓦的刚度                 (B)制造方便
      (C)检修方便                       (D)防止轴瓦的轴向移动
80.液压传动的调压回路中起主要作用的液压元件是(溢流泵  )。
    (A)液压泵       (B)换向阀       (C)溢流泵      (D)节流阀

二、判断题

090312-009
( X )81.涡流只会使铁芯发热,不会增加电能损耗。
( V )82.双综示波器就是将两个被测信用电子开关控制,不断地交替送入普通示波管中进行轮流显示。
( X )83.正弦波振荡器主要由放大器、负反 馈网络和选频网络两部分组成。
( X )84.在并联谐振式晶闸管逆变器中,负载两端是正弦波电压,负载电流也是正弦波电流。
( X )85.利用示波器观察低电平信号及包含着较高或较低频率成分的波形时,必须使用双股合线。
( V )86.直流电机的电刷一般用石墨粉压制而成。
( V )87.直流电机电刷研磨要用0号砂布。
( V )88.串励直流电动机的电磁阀转矩与电枢电流的平方成正比。
( X )89.直流电动机回馈制动的原理是指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时运行,将发出的电能消耗到制动电阻上。
( V )90.线绕式异步电动机串级调速电路中,转子回路中要串入附加电动势。
( X )91.无换向器电动机由转子位置检测器来检测磁极位置以控制变频电路,从而实现自控变频。
( X )92.无换向器电动机实质上就是交流异步电动机。
( V )93.感应同步器安装在容易产生切屑xie及切屑液浸入的地方时,一定装防护装置。
( V )94.自动线分为全自动生产线和半自动生产线两大类。
( V )95.SCR-D拖动方式直流电梯比F-D拖动方式直流电梯节能。
( V )96.冯.偌依曼计算机将要执行的程序与其它数据一起存放在存储器中,由它们控制工作。
( V )97.为简化二进制数才引进十六进制数,其实机器并不能直接识别十六进制数。
( V )98.微机的应用使仪表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 X )99.联轴器即可起联接作用,又可以起安全保护作用。
( V )100.一般机械传动装置,可采用普通机械油润滑。

网友A:
有没有计算题啊
有的话也发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B:
正需要,参考着学习,谢谢

网友C:
谢谢了,有没有技师维修电工试卷及答案供学习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