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6):
请教各位大师,三菱PLC里面的内置时间怎么调整,有时候买的PLC内置时间与现实不一样

网友A:
您有用GX Developer软件吗?

有使用的话请在在线——时钟设置中对您的PLC时间进行设定。

如果是要编程去设定的话,请搜索论坛相关帖子。

Regard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有用GX Developer软件吗?

有使用的话请在在线——时钟设置中对您的PLC时间进行设定。

如果是要编程去设定的话,请搜索论坛相关帖子。

按照一楼的方法做就可以了。

楼主:
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C:
在软件里跟电脑时间同步即可。

网友D:
是的,照一楼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
人与自然

楼主:
我已经试过了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