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EEPRROM-4怎么使用

楼主(2009-05-06):
我用FX2N-48MR-001加上FX-EEPRROM-4在线上传时只显示4000K本机的8000K不知在那去了,当下载大于4000K的程序时,显示(范围设置不对)不知怎么处理,请指点.

楼主:
谁能帮帮忙,试了多次还是不行.

网友A:
不知道你聽到這個消息會不會暈過去~~~
當卡與儲存器一起時,卡優先使用,此為條件1.
條件2是:FX-EEPROM-4最大為4K,也就是說,他不可與本體上的存儲器空間累加。
Regards。

楼主:
斟了大半天是这么回事,真是要晕过去了,还是真的谢谢cvlsam你.

网友B:
FX-EEPROM-4卡和本體上存儲器的存儲器空間不能累加的话,请问程序的扩展最大容量会限制到多大?比如说楼主要8K的话是不是要换更加版本或另外一种系列的PLC?

网友C:
1,插入卡后,卡内程序从优。
2,卡内max容量为4K,根本谈不上4k以上部分程序。

网友D:
有16K的存储盒

网友E:
只有想存储卡换大!!!!!

网友F:
又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