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中为什么无法插入STL指令?

楼主(2009-05-06):
GX Developer 7 的梯形图中怎样输入状态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步进指令)? 指令表中为什么无法输入STL指令(如STL S0)?

网友A:
可以的
STL后面要有空格
STL S0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原因是我新建梯形图时,PLC系列和PLC类型设错了
如下图设置就可以了
新建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