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5-07):
昨天遇见一件怪事情,设备在拆装之前HMI与PLC通讯正常,但是设备重新组装之后就出现下面的现象:电脑与HMI能正常传输画面。电脑同时与PLC也能正常读写。但是用EB500软件的在线模拟功能显示“PLC NO RESPONSE"而且就是两者连在一起不能通讯。

网友A:
可能情況:
1、HMI與PLC的通訊電纜損害
2、HMI或者PLC的通訊參數有變化。
Regards

网友B:
设置问题及电缆是否与要求相符

网友C:
控制电路高底压人分开

网友D:
电缆有没有损坏?或者通讯干扰.

网友E:
应该是通讯参数被更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