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如何通过fx2n-232-BD连接电脑进行编程?

楼主(2009-05-07):
FX2n如何通过fx2n-232-BD连接电脑进行编程?

网友A:
确保D8120为0就可以了

网友B:
用触摸屏的连接电缆就可以

网友C:
感谢楼上的朋友分享

网友C:
顺便请教一下,触摸屏的连接电缆如果都是9PIN的,那应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D:
直接找一根串口延长线插上232模块就可以通讯啊

网友E:
串口延长线是不能用的。
要用GT1000/A900画面传送电缆.
如图:

网友F(2009-08-12):
还是没搞清楚

网友G:
我晕这些人回答。。。。。。
自己去焊根线。。。。
2-3 3-2 5-5
公口母口总能认识吧?
只要两边 RS232BD 与电脑的串口多能插的进去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晕这些人回答。。。。。。
自己去焊根线。。。。
2-3   3-2  5-5
公口母口总能认识吧?
只要两边 RS232BD 与电脑的串口多能插的进去就行

问题是,你使用哪种语言去编程?
GXd/C/C++/C#2.0/VB6.0/VB2005/VB2008/C#3.0

都可以。你要那一种?自己想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你使用哪种语言去编程?

你们编三菱PLC的程序难道多用VB ,VC来编写的吗?
太强力了吧

网友F:
我试过了,联不上,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