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RS  D210 K6 D500 K18   不返回数据 是怎么回事  用串口监听软件监听正常

网友A:
我用232BD跟电脑或是跟PLC多用过。连接线是2对3、3对2、5对5(跟电脑COM连跟其他连得话还要看设备脚得具体定义).你上面得程序是发送6个字接受18个字。发送得时候,先要把RS指令接通,然后用脉冲信号把要发送得数据放到D200里面然后SET M8122
LD X2  RS D200 K6 D500 K18
LDP X1  MOV H30 D200
                MOV  H31 D201
               ..........
               SET M8122

接受吗直接接通RS指令就可以了
LD X2   RS D200 K6 D500 K18

LD M8123  MOV D500 D300
                    MOV D501 D301
                    ..............
                     RST   M8123

如果是半双工通讯那么统一时刻只能是一种方式,要么是发送要么是接受。
端口设置我就不多说了,两端设成一样就好了。参数设置时RS指令要断开。
不管接受 还是发送。多是ASIC码形式
例如
LD M8002 H83  D8120
9600、无校验、8位

网友A:
上面写错了
LD M8002 H81  D8120
9600、无校验、8位
如果是跟传感器连接得话还要仔细看一下传感器得通讯方式。
大部分多是要你先发给他一个数据。他才会回你需要得数据。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在试试

楼主:
接受不正确 ,起始点不对,比如 D500 D501 502 .....D517实际上第一个数有可能存在D501或D502其他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