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FI

楼主(2009-05-07):
我厂有旧机器改造用的三菱F1的PLC,想修改程序,有电脑编程软件吗?数据线怎麽做啊。站长知道吗?谢拉回下贴

楼主:
自己能做吗?回个信啊

网友A:
好象用的专用电脑 A6GPP
我用过 麻烦的

楼主:
站长在那里,我没有啊

网友B:
F1的线我没有,也没有连接方式,
头象好看,不错

网友C:
我有,用手编,你在那?告知QQ号

网友D:
没有见过F1的
跟FX系列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完全不同

网友E:
FI用手持编程器最方便,这款PLC停产时间太长了.我这有.我QQ是595567416

网友F:
要加一个F2-20GF1接口,和用MEDOC,

网友G:
和士林的A1是一样的,要一个转换器,软件用MEDOC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在苏州常熟

网友H:
用专用的转换模块,加MEDOC V2.4 WINDOS版编程软件。

网友I:
三菱F1的和士林A1的PLC要用专用通讯模块才能与电脑联机,而且要用MEDOC软件必须是串口电脑才能联机,还有一个就是手持编程器可以直接写程序,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J:
我这里有F1手编程器,直接插上就可以修改程序.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

网友K:
三菱FI是老古董了,仁兄不要那么省吧。。。买个FX系列PLC,编程自己编啦,反正没几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