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小站登陆不了

楼主(2009-05-08):
家里的机子,用户名和密码都输入,也提示登陆成功,但是在返回页面后还是游客状态,咋整!
公司就正常的

网友A:
用FF(FireFox,火狐)浏览器就是这个问题,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用IE就可以了~~~
如果要用FF,那么要安装IE TAB插件,以IE内核的方式去访问工控人家园。
Regards
下载积分:+2(YMMFA) 我都没发现...一直用的IE

楼主:
公司用的遨游2 正常
家里用的是IE7 不正常

网友B:
首先看一下楼上C兄的
如果您使用的IE,仍然不能正常登陆,就打开论坛,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 清除Cookies, 点一下,再试试

网友C(2009-06-12):
用IE7登陆不了,清除Cookies也无济于事,真是长见识了,晕!
应该改进一下,否则用户很麻烦的。

网友B:
特意找了一台是IE7的机器试了一下正常的
建议从
www.ymmfa.com
或者bbs.ymmfa.com 进入
/bbs 已经取消了

网友D:
/bbs 已经取消了
几天前发现的。是否公告一下?以前都是从
www.ymmfa.com/bbs
进站,前两天忽然不行了才改为
www.ymmfa.com
。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