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8):
各位高手能否写一个三菱PLC程序的下载和上传的详细教程,在网上找了半个月的也没有,
照顾一下我等超级菜鸟,深表感谢!!!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网友A:
如果你看半個月的GX Developer軟體使用手冊的話,恐怕早就會了。

人家手冊寫得那么詳細,你卻當人家放屁一樣……充耳不聞?

Regards

网友B:
手册上写的很明白了,难道发帖的不识字?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F900GOT系列的,你就在网上找"GOT-F900系列图形操作终端操作手册"就行,GT11和GT15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那么怪!!软件上的图标点开---去搞吧!一定能上下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看半個月的GX Developer軟體使用手冊的話,恐怕早就會了。

人家手冊寫得那么詳細,你卻當人家放屁一樣……充耳不聞?

Regards

一楼说的话就是一针见血呀。

网友F:
自己花时间学一下早就会了! 还用得着请教别人这么简单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教导,不敢偷懒了,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G:
3楼     走 题.....PLC 不是HMI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G:
大家要体谅 新手,我也很有感触,我看很多手册也看不懂,

所以想来论坛请教请教,但是回答就是 回去看手册,闷...

看手册什么的全是假的,基本要会70%你才可以看懂40%,其只是作为给已会的人来查阅所用

新手 高手 立场完全不一样,1个会自然觉得简单,1个不会即使看了还是不会,

作为楼主,我想他是会编程的,但是只是对程序

如何导入PLC 如何读出 这么一个过程不明白,导入程序要注意什么

要不要关掉PLC  RUN STOP开关 数据线插哪?等一个过程

看手册最多也只是把软件学会,但是硬件操作还是不会

这种问题,背10遍不如做一遍...做一遍后就明白了

杂学校教授级别的讲理论滔滔不绝,叫他编个星三角降压启动 再外部配线,他呆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H:
自己有软件,,有PLC试一下就知道了。很简单。

网友I:
你有时间来我处,教不会的你就不吃饭,合意呼?

网友J:
引用楼主abe981于2009-05-08 16:12发表的 菜鸟求助高手!!! :
各位高手能否写一个三菱PLC程序的下载和上传的详细教程,在网上找了半个月的也没有,
照顾一下我等超级菜鸟,深表感谢!!!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一楼倒是实话实说,也不要对楼主说的这么直白嘛,毕竟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呵呵

网友K:
1.打开你已经写好的程序。。。工程———改变PLC类型。。。确定你要写入的PLC型号
2.然后给PLC通电并确定运行开关是否关掉
3.在线——PLC写入——在程序框筐处打勾——执行
现在的本本都没有COM口。。有的转接头通信不是很稳定

网友L:
数据线插哪。会不会把针脚插断。就象找鸡的时候会不会插到PP。搞这行的。脑子要有《笑傲江湖》里桃谷六仙的思维才行。大胆的去想问题。自己积累也是一方面。搞设备的一般都不要怕。慌不嘛。慌了就漏马脚了。自然是不行。遇到不会的。最后是问旁边的人。什么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这个道理了。多交流是好的。看中国移动的沟通100。就知道了。沟通才能深一步的了解。也不要把它想得太难了。又不是搞C++。也不至于到掉头发的地步。所以不要慌。但是。自己也要有点基础。并不是搞传销。看了《羊皮卷》。自己认为自己是百万老板,自己就成了老板了。没那么简单的。

对于灌程序呢。步骤是:1、要确认plc的型号。是什么系列的。然后点“在线”-----“传输设置”。
进入对话框。pc/IF就选串行。双击“串行”那个图标。设置“COM口和传输速度。
2、连好电脑和plc的电缆。点“通信测试。成功的话就好。不成功的话可能是电缆或者com口选择有问题。
3、点确认。
4、基本上就可以进行上传和下载了。

网友M:
看看你就知道了
附件: 三菱PLC联机.doc (102 K) 下载次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