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想想有没有什么号的思路

楼主(2009-05-08):
现在有这样一台设备
10个电机设备。设备之间有联锁的关系,比如1号锁2号,号锁三号,依次类推。
启动的时候从1号开始每隔15秒启动一个,一直到10号。停止逆序。
设备有手动和自动操作。
当发生故障时,设备和前级的设备立即停止,后级的设备按次序依次停止。比如5号设备发生故障,那么10~5号设备立即停,1号~4号依次从4号设备开始逐一停止。
我原想使用步进指令来变写这个程序。分手动和自动两个,现在对这个故障处理部分有点疑惑。
我想设计一个函数(C语言用多了),函数包含一个参数,我只要把发生故障的设备的代号填进去,就能够进行自动进行判断停止。
原想我想通过Y寄存器来比较,通过循环指令来把Y寄存器移位来处理,也就是位元件的字处理。但是我的设备的Y不是连续的地址,配电柜已经做好,无法更改。这个办法不行。
假如说三菱的PLC有数组功能也能实现我上面的想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我的联系方式是:
chenyuanhu2@163.com
QQ:403615893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讨论

楼主:
没人愿意交流吗?

网友A:
理想方法改配电柜,改Y点为连续地址好做点。

楼主:
就是顺序启动,1号启动完隔15秒2号启动隔15秒三号启动。。。。。这杨。
锁是这样的如果1号设备没开,后面的设备都不能开

网友B:
就用你说的位移方式 ,不用改控制柜 先用辅助继电器进行移位 然后再通过辅助继电器驱动输出 Y

楼主:
谢谢,我下下来看一下

网友C:
小的是自学了一些时间,
觉得用PLC应该可以呀,
不管了,把它复制下来好好想一下先,
希望能决解,
如果可以我会放进空间中,
有空去看看,也是没有惊喜,
不过可能有"开心笑嘻嘻"

网友C(2009-06-10):
同意六楼的说法,
我也编了一个,效果可能还好吧,只是进行错误监视时,\仅在自动起动时有效....

网友C:
上面大侠编好了的程序我怎么打不开呀,,,,
下载后,用编程软件打开就有错误提示::::
工程名不存在,
XXX1文件完全损坏
XXX2文件完全损坏...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D:
我 觉得6楼的朋友可行,不妨试试,先驱动M,再由M的状态决定Y的状态

网友C:
楼上的,你不懂什么呀,
我现在也不懂耶,只是我不懂是因为;不知你""不懂的是哪一个地方""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E(2009-07-19):
你可不可以做出若干个子程序啊 调用一下啊 我感觉可以 回去做一下

网友F:
有v和z不就是有了数组的功能吗?
把停止当做第10台有故障,用一个子函数就好了吧? 我没有做过,不好下定论

网友F:
我弄好了一个,我为了省事,用了8个电动机,
x0 x1 x2 ...x7 分别对应 0号 1号 2号...7号机出故障
m0 m1 m2 ... m7分别对应 0号 1号 2号 ...7号机运转
x12我启动按钮,x13为复位/全部停止按钮
这个程序做了大半天啊,好有成就感啊。
我没有用到子函数

网友G:
学习了,谢谢16楼的朋友!
zhou-jins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