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师傅编一个指示灯的循环控制程序

楼主(2009-05-08):
三个指示灯,指示灯1,指示灯2,指示灯3.要求按一下启动按钮指示灯1亮一秒之后灭,然后指示灯2亮一秒之后灭,然后指示灯3亮一秒之后灭,然后1,2灯一起亮一秒之后灭,然后2,3灯亮一秒之后灭,然后1,3灯亮一秒之后灭,然后1,2,3灯都亮一秒之后灭,然后又是1灯亮一秒之后灭,以此类推循环下去。。。希望哪个好心的师傅指教一二,最好是word文档。谢谢了 。

楼主:
最好编一个给我啊!我现在是初学者啊。

网友A:
然后2,3灯亮一秒之后灭,灭多久时间呀?????//???

网友B:
用传送指令编写的,可以参考下,呵

楼主:
太好了啊,有这么的师傅啊!我是做电工的,现在刚刚学习编程,有好多的不懂,希望不另赐教!!!!

网友C:
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B:
用计数器来写的,相应的省了几个计时器软元件,可参考,呵

网友D:
平时用BOOLEN量来作确实工作烦多,若用字来操作,可能就好一些!

网友E:
我也是初学的,不过感觉上应该比较简单的,虽然不能说一下子就有了所有的头绪.................
不过就当是学学吧 先复制下来先,再慢慢编.
希望有更多像这样的例子喔 我正是找关于这种的,,,,,,,,

网友E(2009-06-09):
我也写了几个,比了比,还是这一个感觉比较好,
本来想看看高手是怎么弄的,可是怎么也打不开那些资料,
没办法了只好把这些烂东东给各位大哥大姐看看,
多多指点喔

网友E:
指令表如下:::
LD M8002
MOV K20 D0
LD X000
OR M0
MPS
ANI X001
OUT M0
MPP
ANI M4
ANI M8
OUT T0 D0
LD X002
OR M10
MPS
ANI T14
OUT M10
MPP
OUT T14 K100
LD X003
PLS M11
LD M11
MOV T14 D0
LD T4
OR M4
MPS
ANI M8
OUT M4
MPP
OUT T10 DO
LD T8
OR M8
MPS
ANI T9
OUT M8
MPP
OUT T11 DO
LD T0
ANI M4
MPS
ANI T1
OUT M1
MRD
AND T2
ANI T3
OUT M2
MRD
AND T12
OUT M3
MRD
AND T1
OUT T2 DO
MRD
AND T2
OUT T3 D0
MRD
AND T12
OUT T4 DO
MRD
AND T3
OUT T12 D0
MPP
OUT T1 DO
LD T10
ANI M8
MPS
ANI T5
OUT M5
MRD
AND T6
ANI T7
OUT M6
MRD
AND T13
OUT M7
MRD
AND T13
OUT T8 D0
MRD
AND T5
OUT T6 D0
MRD
AND T6
OUT T7 D0
MRD
AND T7
OUT T13 D0
MPP
OUT T5 D0
LD T11
MPS
ANI T9
OUT M9
MPP
OUT T9 DO
LD M1
OR M7
OR M5
OR M9
OUT Y000
LD M2
OR M5
OR M6
OR M9
OUT Y001
LD M3
OR M6
OR M7
OR M9
OUT Y003
END

网友E:
指令表说明:
X000为开始工作
X001,为停止工作,
X002为启用时间设定,0至于10S之间,
X003为设定时间写入
各位大哥大姐多指点喔 !!!!

网友E:
都几天了,怎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说几句
指点指点几招
呀
呀

网友F:
我也发一个凑凑热闹!
描述:凑凑热闹

网友G:
凑凑热闹~呵呵~71步,用计数器的话59步

网友E:
好恐怖啊,,,用了一百几十步才能完成,
只可惜看不到高手门所写的那一引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凑凑热闹~呵呵~71步,用计数器的话59步

网友H:
真是牛人,一个要求出了这么多程序,学习了

网友I:
那一位师傅有份有关输入信号点与PLC 6401里的转化关系说明书,感谢

网友I:
这么多方法,学习了

网友H:
用基本指令自编的,才73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