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大侠小侠们都进!!! 小弟有一事不明,望大侠赐教。

楼主(2009-05-09):
程序如下
程序两边则是母线。
【= K2010 D144 】—【= K3020 D141 】—【= K3020 D142 】—(M22)
求 程序大意 。
O(∩_∩)O谢谢...

楼主:
大家看过帖子,怎么没留下足迹... ...

网友A:
比较指令。编程手册上讲的很清楚。

网友A:
引用楼主yeliangen于2009-05-09 00:38发表的 三菱的大侠小侠们都进!!! 小弟有一事不明,望大侠赐教。 :
程序如下
程序两边则是母线。
【= K2010 D144 】—【= K3020 D141 】—【= K3020 D142 】—(M22)
简单一点说。你暂时可理解为:D144数据是K2010,D141的数值是K3O2O,D142的数值是K3020时,
22状态为1〈接通〉。三者有如有一者不等。则M22为0〈断开〉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 K2010 D144 】—【= K3020 D141 】—【= K3020 D142 】—(M22)
这程序的意思是:当D144值与常数K2010相等 ,D141值与常数K3020相等,D142值与常数K3020相等时M22是ON状态,
如果以上其中一个数据与常数K值不相等时,M22状态为OFF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C:
可以看做三个开关
第一个 D144 里的数值=K2010 就导通
二 D141 K3020
二 D142 K3020
三个都导通么 M22就得电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同意三楼的看法.
就是这样的.比较指令.
人与自然

网友E:
就是三楼说的意思

网友F:
多看一下指令说明
这个都是最基本的

网友G:
比较指令,多看说明书吧

网友H:
看下指令介绍就可以知道了啊,不是什么复杂的指令啊

网友I:
路过看过,帮不上,顶一下

楼主: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小弟在此多谢各位工控同仁!

    再次感谢!O(∩_∩)O谢谢......

网友J:
此为触点比较指令,相当于三个开关触点,当三个触点指令都等于1时M22才能输出。(也就是说D144=2010,D142=3020,D141=3020时条件才能满足,M22输出,三个其中有一个不等1时,都不输出。)

网友K:
要好好看看调试手册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B:
【=     K2010       D144 】—【=         K3020         D141   】—【=        K3020       D142 】—(M22)

这程序的意思是:当D144值与常数K2010相等 ,D141值与常数K3020相等,D142值与常数K3020相等时M22是ON状态,
如果以上其中一个数据与常数K值不相等时,M22状态为OFF

我赞同5楼的说法。

网友M:
小弟!你懒啊!这是基本的啊

网友N:
就是比较指令。

网友O:
你把它当成三个比较指令的串联
只有三个都成立的时候M22 才ON

网友P:
比较指令

网友Q:
同意3,5,6楼的说法

网友R:
很简单的当寄存器的直等于设定直时相应的触点就会动作,实践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S:
恩,同意三楼的说法!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T:
这很简单的比较指令,当三个数据寄存器的数据分别与K常数相等时,M22闭合。

网友U:
同意三楼的看法

网友V:
就是那么个意思

网友W:
k 表示十进制,意思是 D144 里的数据等于2010,D141里的数据等于3020,D142 里的数据等于3020则虚拟线圈M22得电

网友X:
怎么没见过
是FX2N以上吧
哎又要学学了

网友Y: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Z: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yeliangen于2009-05-09 00:38发表的 三菱的大侠小侠们都进!!!  小弟有一事不明,望大侠赐教。 :
程序如下

         程序两边则是母线。

同意

网友AA:
三个条件都具备了,M22就ON.

网友AB:
怎么没用ZCP指令呀

网友AC(2009-06-08):
引用楼主yeliangen于2009-05-09 00:38发表的 三菱的大侠小侠们都进!!!  小弟有一事不明,望大侠赐教。 :
程序如下

         程序两边则是母线。

【=     K2010       D144 】—【=         K3020         D141   】—【=        K3020       D142 】—(M22)

当D144=2010     D141=3020   D142=3020    三个条件成立时M22闭合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