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6点 Y38点 怎么选PLC最经济?

楼主(2009-05-09):
用三菱FX系列的,你会怎么来选PLC?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你是说选哪个厂家的还是I/O点为合适用?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B:
要看你用哪个品牌的,
再看这个品牌的型号,相接近的点数就是最经济的啦!
人与自然

楼主:
三菱的 FX系列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FX2N-80的OK,再加一个8输入模块哦

楼主:
FX2N-60 和16点输入 8点输出模块呢?
和楼上的哪个更经济?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你上淘宝看看!买个二手的,只要不坏就可以!

网友E:
要考虑以后工程的扩建!最好比实际要求多出几个点。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