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今天在久机拆了个FX2N-20GM,正方形的东动....
这个PLC和F2N系列的都是一样用没吗?我不知道后面的是GM是什么意思...
这个PLC上面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上面有四个插槽口的,一个是I/O口,另外三个我就不知道有什么作用了.

请问,大家有FX2N-20GM的说明吗?
或者知道的大侠能给我稍微说下FX2N-20GM,具体是用在什么场合,有什么特殊功能的.能当一般的场合(只是用到输入和输出)用吗?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是定位模块,控制伺服电机用.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B:
这是个 2轴定位控制单元  手册上的介绍基本能满足楼主的兴趣,

要想学 最好的办法 有实物 看视频做一遍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两轴伺服定位模块.
人与自然

网友D:
是定位模块,可以上三菱网站下载说明

楼主:
谢谢1,2,3,4楼的回答,特别是3楼的月泽同学连图片都发给我了,就是这个东西!
我拆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这网上面有相关资料吗?我记得我搜索了一下是没的,我连电机都有了.
两台电机,,只是都没说明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1,2,3,4楼的回答,特别是3楼的月泽同学连图片都发给我了,就是这个东西!
我拆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这网上面有相关资料吗?我记得我搜索了一下是没的,我连电机都有了.
两台电机,,只是都没说明

这里有对应的编程软件,手册等,还有实际的例子,还有我中文汉化过的编程软件,编程通讯线是CS-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