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大家好 又是我,生命的意义在于折腾

我看到一工程,它CPU上有 RS232通讯口

问:为什么不用呢?

非要加个通讯模块?用那模块上的RS232C通讯 pro-face 的HMI?

难道是专门留给电脑用的?省的用的时候 要把HMI的通讯线拔掉?

CPU上的那个 RS232可以 用来和pro-face 的HMI通讯吗?

大家一般这么做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有的人是喜欢这样做,让别人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有很多时候没必要那么做的.
我们做的目的就有一个,达到所要控制的功能就可以了.
人与自然

网友B:
QO2H的CPU还有USB接口通讯。

网友C:
一般都用CPU 上的232 和HMI 通讯的         另外加模块是浪费!!

网友D:
估计是坏的........所以没办法才加模块的 有的人缺德的在通信口加市电....把我师兄的电脑都烧掉了...这才是最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坏的........所以没办法才加模块的 有的人缺德的在通信口加市电....把我师兄的电脑都烧掉了...这才是最阴的

外观上能看出来吗?

网友D:
仔细看....能看的出来 ......不过那个时候谁去注意啊

网友E:
不用编程口通信,只用通讯模块和HMI连接,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1 设备制造商故意做的这个报价目的为了 多点利润和技术含量,2 设备使用方故意要求对方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以后扩展,3 调试的时候方便点,不用经常拔通讯电缆.4

我见过日本设备上一个QCPU带3个富士屏,都用的QJ71C24-R2,更不可理解的是,槽架上还有个QJ71C24-R2什么都没接,空挂在那里.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用编程口通信,只用通讯模块和HMI连接,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1 设备制造商故意做的这个报价目的为了 多点利润和技术含量,2 设备使用方故意要求对方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以后扩展,3 调试的时候方便点,不用经常拔通讯电缆.4

我见过日本设备上一个QCPU带3个富士屏,都用的QJ71C24-R2,更不可理解的是,槽架上还有个QJ71C24-R2什么都没接,空挂在那里.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这边的工厂有一个10KV高压配电室,是从东北辽宁的辽宁轮胎厂来的人负责联系安装的,里面17面柜子,就有9面没有用的。只是多占地方而已,要不然哪些滥竽充数的垃圾者的回扣从哪里出啊?他们在那边把原来的单位腐蚀倒闭了,又到别的地方行骗了,
他们一伙的两个号称电气工程师的交流:
甲:XXX工,油浸变压器的温度怎么看啊?
乙:[指着油枕的观察油位的玻璃管]   真笨,你没有看到上面写着吗,+ 25。
甲:对对。。。。你的技术真高。。。

网友C:
大家都变奸商了!!!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F(2009-08-21):
支持7楼说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坏的........所以没办法才加模块的 有的人缺德的在通信口加市电....把我师兄的电脑都烧掉了...这才是最阴的

这人都有?太缺德了吧?!!!!

网友H:
1:方便调试
2:触摸屏距离远,要用RS485
3:一机多屏

网友I:
cpu上的RS232通訊插頭只可以用來跟電腦連線,建議用其他方式連接H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