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过电压故障,上电报警ERR7,求教

楼主(2009-05-09):
变频器过电压故障,上电报警ERR7,无法复位,怀疑是电压检测回路故障,
资料上说:查Ud采样电路为8只820k电阻与两只13k电阻串联组成,可我拆开变频器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我感觉是在逆变块的左边就是,可电阻上表明的不是820k。
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过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变频器过电压故障,上电报警ERR7,无法复位,怀疑是电压检测回路故障,
资料上说:查Ud采样电路为8只820k电阻与两只13k电阻串联组成,可我拆开变频器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我感觉是在逆变块的左边就是,可电阻上标明的不是820k。也没有找到两个13K电阻.
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过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