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X Developer 8.52 中文安装完毕后,工程无法显示

楼主(2009-05-09):
请教, 安装完GX Developer 8.52 后,找到路径,打开工程出现 com(componet object model )error<com:15010801>,无法打开工程是为啥呀? ,多点击几次后,出现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打不开,我用的系统是XP Professional sp2,不会要换系统吧!!!!

网友A:
两个意见仅供参考!
1:你没装环境!
2:你在安装时选择了监控模式!

网友A:
在本站资料下载里面就有!!自己去下个吧!!

网友B:
郁闷 我就改了系统才装好 把系统的缺损文件和漏洞都修补好才能打开GX工程

楼主:
谢谢一楼的回复
但是我是装了环境的,而且是按照说明装的:就是这个地址的说明
http://www.ymmfa.com/yy/101.php
在别人的电脑上就可以,我的咋不行呀,郁闷

网友C:
那只能认定你的电脑操作系统有问题

楼主:
晕呀,我也是这样认为,一键恢复了也不好使,晕菜,太郁闷了,不会让我换操作系统吧,

网友D:
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情.我也在下载852

网友E:
我的也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已经将问题解决了,就是装了一个低版本的GX Developer 7.0系统,就OK!!可能是系统与8.5版本的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