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上的无线控制如何做

楼主(2009-05-09):
[我设计伸缩皮带机的电路,遇到一个问题,"启动,停止,点动,急停"等按钮是外装在伸缩活动端
而控制箱是装在皮带机的固定尾端,因为要线缆布置接到控制按钮,比较麻烦且可靠性较低,
时间长了可能会断线,因此想要无线控制,但从来没有接触过无线控制,请各路高手点拔!

网友A:
实在是没有必要,用好的电缆,我个人用于是最可靠的,

网友B:
用无线的可以的!我用过的!

网友B:
你看看我用的!

网友C:
距离多长啊

网友D:
电子市场有遥控开关300米5路继电器,50元 或者买工业产品,美国邦纳的,电话13928808290 可能要几百块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都是人才啊,无线的都搞的出来

网友F:
都是牛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多长啊
大概20米左右

网友G:
无线的可靠么 不受外界信号影响么

网友H:
看你的控制对可靠性要求如何,象电动门这类的还行,工业用的环境干扰大恐怕不行。

网友I:
厉害,无线的都搞出来了

网友J:
是不是必须要用电池来供电?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K:
无线控制3K米.12路继电器输出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L:
佩服!佩服!

网友M:
很多的哦.前1个月我公司做一个系统. 就是在设备故障,欠物料的时候,自动报警. 我们用的就是无线控制的

网友N:
我也见过可是我没搞懂它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电子市场有遥控开关300米5路继电器,50元 或者买工业产品,美国邦纳的,电话13928808290 可能要几百块
这么便宜挖,我们用的都是上千元的

网友P:
一个个都是高手呀,

网友Q:
买一套遥控器很简单就可实现

网友R:
买个吊机遥控器一套接上继电器就能用了!

网友S:
我用过很多无线摇控!还可以的电子市厂有很多产品的

网友T:
你是那家公司的
用无线的你考虑过成本没有啊

网友A:
便宜,但不可靠,如果遇上电池不好的话,还老是要换电池,内部的轻触开关使用寿合不如普通的按钮开关,而且继电器也不可靠
据我了解,价格不会贵,两个继电器的板子,配两个遥控器只要三十元左右

网友U:
见识了啊

网友V:
买一套台湾禹鼎的,质量不错,价格也不贵,不到1000元。

网友W:
无线控制太先进了 学习中

网友X:
无线好像不是太可靠吧,我们设备上用的无线断丝报警装置老是出问题

网友Y:
我用PT2262和PT2272编码IC自己做过 不过电子市场都有比较成熟的产品啦 去挑吧!不过有点动型的和锁存型

网友Z:
简易无线遥控器在电子市场上能买到,每个点大约20~30元.不是很可靠;专业的遥控器性能可靠,但价格太高.

网友AA(2009-06-08):
像 电动葫芦上的遥控可以用,可靠性比较好

QQ:1792595232

网友AB:
用红外线GOD就可以啦

网友AC:
一般电子市场上无限的遥控器(100米之内)要多少钱???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大概20米左右
才20米要什么无线啊,用电缆就好了,没问题,现要生产线100米的都很多,大多都是用电缆线的.

网友AE:
如果距离不是很远,而中间也没有遮挡物的话,我觉得用红外线的好,卖电子元件的有配套的编码、解码的集成,价格也便宜,回来组装就行了。

网友AF:
都是人才啊,

网友AG:
这个不清楚? 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