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点烧坏后,如何处理?

楼主(2009-05-09):
关于触点烧坏后,如何处理??:
假设急停按钮的输入点烧坏了(x100,在CC-link模块上的),只能跟换到其他点上(x127)!
需要在在程序中修改,有两处用到了x100,
一处是警报用了常闭点,另外处是[mov k4x100 D7000]
如果我将x100换成了x127那么另外一处的传送指令该怎么处理呢!?
谢谢了!
对于楼下兄弟的方法最好的是:换掉该CC-LINK 模块,不需要做程序上的修改
对于说使用mov x100 x127的方法,楼下的兄弟已经试过了.,不可行的!
希望还能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可以利用替换功能

网友B:
的确是麻烦了点,可用X127去X100并联使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替换功能
怎么替换呢!?换完后传送指令那边不需要处理了吗!?

网友C:
直接使用替换功能呀

网友D:
晕那........K4X100一共用到了X100到X107 换的时候要把一整组换掉 麻烦了

网友D:
看错了是X100到X117.

网友E:
可以试着修复硬件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F:
另外再写一句 [ MOV X127 X100 ]

网友D:
如果直接替换掉是不行的...[mov k4x100 D7000 是把X100到117 16位传送到D7000..改一个就全部变了

网友D:
楼上加上 [ MOV X127 X100 ] 应该可以...补充一下X100就不用改了...试一下

网友G:
要么成组的换掉,即X100~X117换成K4X110或者K4X120,如果点不够用,换X模块啊,甚至可以用其他设备上的X模块交换下啊,其他设备又不一定也会使用K4X100啊,只要注意将X100替换下即可啊

网友H:
输入触点烧坏不常见,输出触点烧坏遇过不小,小弟见识小学习了

网友D:
接个380V进去那才有意思呢.....整个电源模块都能烧掉然后起火.......2P的开关居然还不跳....

网友I:
不好换啊,输入回路可以修复,这样更简单

网友D:
今天调试的时候顺便试了一下(MOV X127 X100)...结果发现是错误的....后来查了手册发现传送目标只能是KnY.KnS.T.C.D.V,Z....所以只能改整组输入点

网友F:
对的  是不可以了    只能一个一个写了

网友J:
学习了,我还以为替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当输入点不连续时可用内部继电器作序号(MOV  K4M100  D7002)前面需加写LD X100  OUT M100  LD X101  OUT M101  LD X102 OUT M102   类推

网友K:
8 楼 的 这个方法可以?

...........确定吗?jackal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L:
换个新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个新的PLC

我晕!有钱的兄弟!

网友D:
我就喜欢换....换下来的可以拿来玩...哪怕搞破坏性实验都好...几K大洋对公司来说就是一根毛的问题...还没采购吃的零头多 这年头打工真难...每个月开支少了老板就说你偷懒.....开支多了老板说你私吞...还要精打细算..保持每个月开支的一致.....难啊...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喜欢换....换下来的可以拿来玩...哪怕搞破坏性实验都好...几K大洋对公司来说就是一根毛的问题...还没采购吃的零头多 这年头打工真难...每个月开支少了老板就说你偷懒.....开支多了老板说你私吞...还要精打细算..保持每个月开支的一致.....难啊...真难

呵呵!大家都难哦!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另外再写一句  [ MOV X127 X100 ]

我认为此方法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认为此方法行

晕!兄弟!你在看看呵呵!

网友N:
你写的饿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