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各位好。
 我一个GP2500的屏,通讯口损坏后。我将屏程序导出保存。从另一台设备上拆个屏过来,重新导入程序后。

 上电后蜂鸣器一直长鸣,但屏能正常使用,和正常时有区别的中屏的左上角有提示,按下后,屏会强制退出工作状态。
  根据GP2500使用手册。重新用强制接受导入,还是同样现象。请大家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我用GP37W2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查PLC程序发现使用了D0-D5导致,最好D20前的都不要用,我在使用D14时发现在屏里设定某些参数时,屏就会长鸣。但说明书好像只写D0-D10是屏指定用的存储器。

网友B:
[post]"和正常时有区别的中屏的左上角有提示,按下后,屏会强制退出工作状态。"

如果一上电,10秒以内按左上角,出现这种问题呢是正常的。
如果要避免就看附件。[/post]
附件设置隐藏,需要回复后才能看到
  • 下载积分:+2(hwsim)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虎门) 热心助人!

网友B:
    [post]"GP2500载入程序.上电后蜂鸣器一直长鸣,但屏能正常使用"
    [attachment=23118]
    [attachment=23119]
    [attachment=23120]
    [attachment=23121]
    [attachment=23122]
    [/post]
    附件设置隐藏,需要回复后才能看到
  • 下载积分:+2(hwsim)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zyfzxh)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虎门)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GP37W2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查PLC程序发现使用了D0-D5导致,最好D20前的都不要用,我在使用D14时发现在屏里设定某些参数时,屏就会长鸣。但说明书好像只写D0-D10是屏指定用的存储器。

    回复,然后看看三楼的附件,有仔细的解答。

网友C:
    向高手们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用离线方式关了蜂呜器.

网友D:
楼主没有改变画面数据,为何前一个屏不会长鸣,而这个屏要长鸣,偶也还没搞清楚啊

网友E:
我用的GP2301L是什么都正常,就是长鸣,哪位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F:
看下学学.

网友G:
看看先、、、、回复都要再回复才能看 鄙视

网友H:
努力學習中...
ygwpxq

网友I:
回复,然后看看三楼的附件,有仔细的解答。谢谢!

网友J(2009-06-13):
应该是你设置的触摸屏与PLC通讯寄存器与PLC程序发生了冲突,比如你设置的是DT2000,那么以DT2000开始的连续20个寄存器就是通讯区,这20个寄存器在PLC的程序里是不能再使用的,如果不小心使用了,触摸屏就可能发生错误
我遇到过一次情况和你的类似,是触摸屏蜂鸣器提示响声,死机,重新设置通讯区就好了
你检查以下试试看,仅供参考

网友J:
就是按照三楼的兄弟发的,在那里设置就好了

网友K:
学习一下,谢谢几位

网友L(2009-07-18):
同样问题

网友M(2009-09-24):
我也想学习一下.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