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请教三菱的2DA指令?

楼主(2009-05-09):
三菱2DA的BFM#16 b0~b7为输出数据的当前值(8位数据),但在指令中有一句是写高端4位数据的,说明中的高端8位是保留位,为什么在指令中还要写高端的4位数据呢?起什么作用啊?
如下面例子的第五句,即红色部份。
MOV D100 K4M100
TO K0 K16 K2M100 K1
TO K0 K17 H0004 K1
TO K0 K17 H0000 K1
TO K0 K16 K1M108 K1 (写高端4位数据)
TO K0 K17 H002 K1
TO K0 K17 H000 K1

网友A:
说明书上有说~~高4位。
不清楚您有没有看过说明书上对于输出特性说明的那个图,DA模块对应的输出数字量为0-4096,那是12位的输出。
而如果仅仅是8位的话,那么只能输出0-255之间的数。因此要使用低8位和高4位来组成12位的输出。
而在使用手册以及三菱的特殊模块手册上,都有说明DA数据以二进制形式,并以下端8位,高端4位两部分顺序读写。
Regards

楼主:
哦!
原来是这样,多谢指点,我一直都是在看那个缓冲分配表,没有太大留意那些文字,现在清楚了。
再次多谢cvlsam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