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公用程序...随机调用

楼主(2009-05-09):
工厂里有3条流水线他们执行的动作是相同的...但是..不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动作.....当产品到各线前触发接近开关才动作的....现在的程序是分开写...有没有办法写一个公用的程序......在调试的时候只要调试公用程序
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用的是FX2N

楼主:
用跳转...那其他两条不是要等他动作完了才动作..3 条是不定时工作的..

楼主:
关键是在一条调用的时候动作还没完...另两条也可以调用.....

楼主:
试过用子程序....当它在调用的时候还没运行完...再次调用就会错

网友A:
如果使用GX Developer的话,那么就使用宏功能。
如果使用GX IEC Developer的话,那么使用FB。
不要问如何去使用宏,看看GX Developer使用手册就可以了。
Regards

楼主:
谢谢大虾...回头写一个去试一下........

楼主:
手册抱着看了一整天...关于宏命令的部分...感觉就和复制------粘贴功能一样.....想在程序里直接调用不知道该用什么命令.......哪位大虾能告诉我哪能下载到....用宏命令的程序....我好参考一下......在网怎么找都找不到.....

楼主:
打电话去经销商那去问了一下....M.XXXX VD0 VD1 VD2.....这个命令 FX2N不能用
大虾还有没有好的吧法

网友B:
谢谢 cvlsam兄的提醒,又学到一点思想,不过我看了手册说宏不适用于FX系列。

网友C:
可以用SFC编程实现

网友D:
共用程序是行不通的!
别浪费时间了,老实点复制成3个一摸一摸的程序,才3个也不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