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各位老大,谢有三层货梯的plc程序.我的邮箱:zjwljsj@126.com,我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三层电梯PLC控制
控制要求:
1.    当电梯停于某层时,有一高层呼叫时,电梯上升到呼叫层停止。
2.    当电梯停于某层时,有一低层呼叫时,电梯下降到呼叫层停止。
3.    当电梯停于某层时,有多高层呼叫时,电梯先上升到较低的呼叫层,停3秒后继上升到高的呼叫层,响应完毕后停止。
4.    当电梯停于某层时,有多低层呼叫时,电梯先下降到较高的呼叫层,停3秒后继续下降到低的呼叫层,响应完毕后停止。
5.    当电梯处于上升或上降过程中,任何反向的呼叫均无效。
I/O分配:
输入:
X4—SIN1 1层, X5—SIN2 2层, X6—SIN3 3层(SIN1—SIN3是检测楼层位置的霍尔开关)
P01—X21 1层呼叫, P02—X22 2层呼叫, P03—X20 3层呼叫(P01—P03是呼叫按钮)
输出:
Y2—电梯上升,Y3—电梯下降。
梯形图:
`X20``X6
┠┨┠┨/┠—[SET S3]
┃`X5```  S2    X6   Y3
┠┨/┠┬┨┠┬┨/┠┨/┠─(Y2)电梯上升
┃`S2` │ S3 │
┠┨/┠┼┨┠┘
┃ T0  │
┠┨┠┘
┃`X5``
┠┨┠—(T0 K30)
┃`X21``X4
┠┨┠┨/┠—[SET S1]
┃`X5`  `S2`    X4   Y2
┠┨/┠┬┨┠┬┨/┠┨/┠─(Y3)电梯下降
┃`S2``│`S1`│
┠┨/┠┼┨┠┘
┃`T0``│
┠┨┠┘
┃`X4``S1
┠┨┠┨┠┬─[RST S1]
┃ X6` S3`│
┠┨┠┨┠┴─[RST S3]
┃`X22  X5`
┠┨┠┨/┠─[SET S2]
┃`X5``S2  T0
┠┨┠┨┠┨┠—[RST S2]
┠──[END]

网友B:
希望有帮助
附件: 电梯程序.rar (3 K) 下载次数: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