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前段时间发现一台FX2N PLC经常出现误动作..........
插上电脑进行监视....发现有一个由光电控制的输入点出现误动作...怀疑该光电损坏..
于是换了一个光电....可是没过多久还是出现同样的故障.......
难道是输入点坏了...立刻改成了其他的输入点....
没过多久故障又出现了......
冒火了..把那条光电的整条电线都换掉.........
晕那...故障依然存在......
把程序拷贝出来...清空PLC...再次输入程序....依然没有解决
我想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都用了一年多...不会是PLC坏了吧
把PLC 排线拆了....取出PLC换到其他的机子上试..一切正常...
PLC没有故障....难道是线路干扰....

仔细观察了每一条线.......找了好久好久.....
最后发现是接PLC电源的零线在开关那松掉(没用手拉一拉还真看不出来).....
估计是底下接触工作的时候产生震动...引起PLC时不时的误动作
拧紧螺丝....故障排除.......
  • 下载积分:+2(sjm213) 支持原创!

网友A:
    查明原因就好

网友B:
    教训是金

网友C:
    软型故障最不查找。需要足够耐心。

网友D: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的分享。

网友E: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的分享

网友F:
    呵呵我以前也有遇到过类似这种小问题搞死人的

网友G:
    电源线接触不良也会造成这种故障,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H:
    这种故障最难找  不要看的很简单     总之搞工控这行 不经意的事是不刻意的

网友I:
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J:
哦 恩 学习了 谢谢楼主,我还以为 PLC会 直接没电了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K:
我以前在松下的时候,也出现过.是流水线升降机

网友L:
我也遇到过类似故障,查起来可麻烦了,不排除掉N个原因是不会想到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以前也有遇到过类似这种小问题搞死人的

网友N:
安装是没装好。接线是估计未安装线耳

网友O:
我在S7-300的系统中也出现过象楼主这样的故障,当时是PLC DC24V电源不稳定引起!

网友P:
这是经验,有钱难买的!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Q:
见一事长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