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09-05-10):
大侠们呀!我在编写浮点数运算程序时在最后的结果存放的数据寄存器中时怎么把该数据调出来用呢?就是运算结果都是正常的,为什么把该数据寄存器单独调出来时数值就不对了,并且和实际值相差很多了,这是为什么呢?要怎么才能把它单独调出来用呢?哪位大侠知道呢?

网友A:
因为浮点数是32位的,如果你单单读取16位的话,怎么可能正确。
因为浮点数的存储格式与整数不同,如果用整型的方式去读取,自然也不会对了。
Regards

网友B:
同意1楼的意见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几位,我也知道浮点数是32位的,可我还是不明白要怎么才能把浮点数变成整数。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