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寄存器问题

楼主(2009-05-10):
我做个简单的延时接通电路,定时器数值用数据寄存器来设置,但做完后用仿真软件仿真时,定时器无动作,好像一直处于接通状态,定时器数值用常数设置,仿真时能清楚看到动作过程,请教高手这是怎麽回事?另外数据寄存器设置数值时要求输入字符串,望高手指点怎麽设置?我用的是三菱GX软件。

网友A:
因为你用数据寄存器的时候,数据寄存器默认为0,因此定时器认为时间到了。
你可以使用M8002来预置定时器值,或者使用预置软元件的功能去预置。
至于字符串?请你使用仿真的时候选择数值就可以了。
Regards

楼主:
用M8002预置?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 加一条 MOVP KXX D0
H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