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电流表

楼主(2009-05-10):
由于长期从事电工工作,发现一个问题,用钳形表测量电流时如离马达太近,会引起很大的误差。

网友A:
好象不完全是这样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离马达进了,可能干扰大了

网友C:
如果是数字式的钳形表的话,有变化,但如果是机械指针式的话,没有什么问题。还有的朋友用钳形表测量经过变频器输出后的电流,更不准确了。

网友D:
一般在电柜内测量电流大小。

网友E:
买一支好的钳形表,就没有问题!!!这种前情况我碰到过!!!

网友F:
是的钳流表质量的好坏也决定着测量的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