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寻求家园里的朋友指点

楼主(2009-05-10):
今天在一台美国产的柔印机上发生故障,换卷自动接纸不能控制,经检查是在机上一台三菱PLC ( FX-48MR)由于电池没电导致程序丢失;在此寻求家园里的同行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A:
如果是电池没电,程序丢失的话,只要换上电池,把程序重新传送到PLC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池没电,程序丢失的话,只要换上电池,把程序重新传送到PLC就可以了啊。
是的,但是关键的看楼主是否有原始备份程序!

网友C:
程序应该是要备份一下的

楼主:
这机子进口时没有备份程序,谢谢各位同行的指点!

网友D:
那只能找原厂商过来把程序重新灌一下喽

网友E:
可以跟据实际自己搞一个,练练吗。

网友F:
印刷行业找我

网友G:
是啊! 你应该事先把程序做个备份!

网友H:
俺就碰过此类的事,还好有备份

楼主:
衷心感谢各们家园里的朋友的点拨,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自己根据工序重新编写了程序.

楼主:
(更正)衷心感谢各位家园里的朋友的点拨,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自己根据工序重新编写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