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会不会干扰PLC

楼主(2009-05-10):
在控制室里有4台FX2N的 PLC.....运行的非常稳定...但是如果用本本和PLC 通信非常不稳定...经常性的掉线....在控制柜的后面挂着8台大功率的富士变频器...请问是变频器干扰引起的吗.......如果是.....那又要用什么办法隔离呢........(本人的本本是带COM口的..平常在流水线上用的时候是没有出过问题的)....

网友A:
我有在更强的电磁干扰下用过也不会掉线的,是触控版不起作用了!用鼠标就行了。可能是你的连接线有问题,应该不会掉线的。

网友B:
会干扰,用屏蔽通讯线能解决问题

网友C(2009-07-02):
会有干扰,用屏蔽通讯线可以解决

网友D:
不大会干干扰,不放心的话用屏蔽线

网友E:
电脑差也会干扰。

网友F:
可能是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对通信的干扰,你的通讯线尽量不要走变频器附近,最好用屏蔽线,如果实际运行中要保持和上位机的通讯,最好在变频器那里加电抗器。如果是调试,你就用好一点屏蔽线。线不要平行8台变频器。
经供参考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G:
出现的状况证明 变频器是干扰的且是干扰源,本人也遇过此问题,本人经验:电脑要远离变频器而且不要放在机器上送程序,你可以拿在手上试试 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想必您已经解决了该问题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