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知道三菱PLCFX2N内部程序LDM8000,ALTM61运行结果是什麽

楼主(2009-05-10):
那位大侠知道三菱PLCFX2N内部程序LDM8000,ALTM61运行结果是什麽

网友A:
使用ALT指令时,不能直通控制,否则输出端就形成一种间歇性的脉冲.使用ALT指令最好是用输入的上升沿控制方式.

网友B:
这一步是你自己想的吧,没意义的.ALT指令这样用没作用

网友C:
M8000是PLC A接点(运行时接通),ALT是交替输出指令,运行结果是PLC运行M61得电.好像没多大意义

网友D:
没有意义啊!你就是想一想啊

网友E:
这个指令似乎都要配合 上升沿 或 ALTP 来使用吧...
要不PLC内部每扫描一次 输出就变化一次...应该不是一直输出的吧....是这样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没有意义啊

网友G:
3楼说的是极

网友H:
没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