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三凌PLC-FX2N-16MR和电脑怎么连接

楼主(2009-05-10):
我有一台FX2N-16MR 的PLC,我想读它里面的梯形图,可是我不会,那位师傅能帮忙,我的QQ137442937

网友A:
你的软件何种版本,QQ:397048686
师傅你的车牌号是我想加你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数据线,编程软件,都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请教师傅

楼主:
师傅你的车号是多少,我想加你好友

网友C:
买一根SC-09电缆,然后将PLC与电脑连接就可以了,当然你得有三菱PLC的编程软件
师傅在吗,我想请教

楼主:
我有你说的我多有

网友D:
楼主所说的三凌是否为日本三菱公司出品。要不国产的有一个品牌就是“三凌”

网友E:
是有个国产的三凌的
三菱